[笔记本电脑]
acer e5-574无CPU供电修复案例

楼主(2017-09-03):
   型号:acer e5-574   板号:DA0ZRWMB6G0 REV:G

  客户拿机来说开机不显示, 拆机看了板很新,没有动过的痕迹,测量待机电压3V 5V正常,开机后内存供电1.35V正常。3VPCU.5VPCU也正常。+VCCSA 0V。+VCCSA由PU9产生 ,VIN脚16V正常,PVCC VCC脚只有3.4V,PWM 0V,FCCM2.04V。PWM由PU1 ISL95859发出 ISL95859第33脚VNT 16V正常。第34脚VCC 也是由+5V_S5供电。证明和他相连的电阻都是好的。只能再往下查查,+5V_S5由PQ34转换而得。 PQ34第四五脚正常,123脚只有3.4V。PQ34坏了,在料板拆了一个焊上去,开机+5V_S5 5V出来了。PQ34在主板的位置 。+VCCSA 电压也出来了。接上显示器开机正常。 维修到此结束,小白一枚,写的不好,请原谅。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明确,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路过,学习了,楼主真厉害,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像S3转换电压出现的问题还是蛮多的

网友A:
厉害,让我增加了知识,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就知道解决了,66666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让我增加了知识,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就知道解决了,66666666666

严管板块 回帖请勿灌水 珍惜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