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掉电保护分几种

楼主(2017-09-03):
笔记本掉电保护分几种
除了欠压    过流    过热   还有什么现象引起掉电

网友:
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我的是反复重启

网友:
学习了  以后会注意            1

网友:
保护最多是后级短路。。。。。。。。

网友A:
,,,,,,,,,,,,,,,,,

天意wx -3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你不怕被举报灌水吗     这么厉害

网友:
时序问题也会引起掉电的

网友:
严管板块 回帖请勿灌水 珍惜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怕被举报灌水吗     这么厉害

下次遇到这种可以直接举报 举报有积分奖励的

网友:
Bios坏了,桥,显卡有问题都会引起掉电。

网友:
我觉没有意义的主题,BIOS也会引起掉电,遇到过DELL的机型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总有新东西要学 谢谢

网友:
引起掉电的情况多呢,一时半会是说不清楚的,要具体板子具体分析

网友:
我这里也是反复重启好难修啊

网友:
你一点都不懂维修笔记本的,参合也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