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k45vd 板号la-8224p 触发上电0.021掉电维修

楼主(2017-09-03):
前天从客户那里接了一台华硕k45vd的机子  客户说很久没用了开不了机  上电试了一下0.02a
报价给客户  叫客户回家等  接下来就是拆机了
拆机之后  先检查外观  没什么问题  上电0.02  掉电  不是马上掉  大概5秒钟才掉  应该触发条件不足吧
不是ec就是桥了(单桥的)然后乖乖找图纸   让我找到了  图纸可以用0.2的没有1.0的  点位也找到了
图纸上有时序
发现
+3V_PCH 没有然后就是一路查发现是由 +3VALW  过q38转换而来  高电平导通
测r618发现+VSBP无电压  继续追查此电压是b+  过pq3而来 pq4高电压  但是没拉低  pq4坏了

我直接飞线pq3一脚和三脚 然后插电测试  发现依然待机0.02a
继续测q38  测得g极依然为低  应该是q43拉低    DGPU_PWR_EN#为高  继续追查PCH_PWR_EN#  由
PCH_PWR_EN过q61 转换而来 PCH_PWR_EN是由ec发出 ec带程序  测ec条件正常  发ec  换上 亮机 维修结束

网友A:
发帖比较少  发的乱七八糟的请见谅

网友:
路过,学习了,楼主真厉害,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理论扎实,很参考意义,下次修到方便大家 。

网友:
路过学习了,楼主已经很厉害了。。。。。。。。。。

网友:
发过来写写,楼主。。。。。。。。。。

网友:
楼主高手啊  基本功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帖比较少  发的乱七八糟的请见谅

鼓励发帖 加分了

多发就条理清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BIOS吗??????????????

额bios有是有  但是不触发的话刷bios没用  这个ec自带程序

网友C:
讲的太大概!你多说说找到3V后级不出电压前的事!直接就是一张时序图

网友:
佩服  挺厉害的 应该多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讲的太大概!你多说说找到3V后级不出电压前的事!直接就是一张时序图

触发  不上电  有时序  直接测时序啊  哪有什么之前  一测时序就发现3v桥待机供电啦

网友:
大神,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楼主有点位   传上来共享哈不  最烦无元件号的  找半天

网友D:
这个问题只需要刷一个EC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只需要刷一个EC程序就可以了

pq4只是一个高电平导通的三极管  和ec没关系  下面的信号确实是ec  所以我发的是剪板的  因为这个ec程序找不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pq4只是一个高电平导通的三极管  和ec没关系  下面的信号确实是ec  所以我发的是剪板的  因为这个ec程序 ...

论坛有这个程序的 我也上传过 其他人上传的更是数不胜数

网友:
华硕的一般没啥电路基础  没点位很难搞呀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学习了     ,,,,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论坛有这个程序的 我也上传过 其他人上传的更是数不胜数

不是我要抬杠  但是你真的没发过  我看了你的帖子

网友E:
哥,华硕的 机器你也有图纸,。。。。。。。。。。。

网友:
你太牛了,这图纸能上传不。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要抬杠  但是你真的没发过  我看了你的帖子

链接:http://pan.baidu.com/s/1gfOoBCJ 密码:wx7h  拿走不谢  论坛是有的 你要在抬杠我就在给你找论坛找找看,我另一个号当然发过啦  现在认证了 我只用这一个号 不信就发给你看 这玩意没必要抬杠,论坛要下载分我直接给你全集不要钱  我雷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华硕的 机器你也有图纸,。。。。。。。。。。。

用0.2的图纸  没有1.0的图纸  0.2的论坛上有蛮多的

网友:
想请问下Q43的位置在哪里,今天刚好遇到一台,找不到Q43在哪里,感觉实物跟电路图有点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