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A450J板子点位图,急,急,急

楼主(2017-09-03):
求个华硕的A450J  版号,SV41J-MB 12279-2   的板子点位,我这个笔记本大短,就在供电部分,充放电芯片是88732  、附近的电容,大的,小的,都拆了,还是短,烧机,电容都烫手,没办法了,不知道怎么办了,求助

网友:
是这块板子吗?

ASUS K450J 板载I7CPU SV41J MB 12279-2 48.4LB05.021_2.0.rar

125.13 K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17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是的,是的,太谢谢你了,我网上找不到的

网友:
点位直接按照主板的具体版号搜索下

网友:
我现在也修到这个机器,也是大短路,查到是CPU供电有一相烧掉了,换了CPU供电IC和供电管,上电0.2A,不出CPU电压。。。怀疑是CPU坏了。。。。

网友:
佩服  挺厉害的 应该多加分。。。

网友:
今天也修到A450J大短,烧机没发现短路的地方,继续查。

网友:
搜索一下应该是可以找到的 这个修的也不少啊

网友:
烧鸡 没有办法烧出来吗. .应该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