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不开机

楼主(2017-09-03):
   客户拿来一块SE板,说是不显示。   故障检测:主板无进水,无受压,无漏电。夹点看电流发现按开机键电流飙到250ma定住。      故障分析:开机250ma电流定住一般情况为硬盘3V短路或USB短路造成。    故障处理:测你硬盘3V供电不短路,夹电按下开机用手触摸USB充电管U4500较为发烫,果断拆下,再测电流可以开机。此现象为充电不当导致的U4500损坏,在维修过程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更换即可解决。

网友:
楼主最好上点图! 看你的描述,应该是USB漏电,触发直接200多毫安,且不能充电,电池电量耗尽导致不能开机,对吧?

网友:
超牛哦。主楼。感 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这个的确是常见问题,车充搞坏的多

网友:
usb 管坏的也多,不错楼主经验,另外3v硬盘短路电流可不止250ma。起码要在7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