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p-70不触发 维修 已解决

楼主(2017-09-03):
同行送来的一手机 插电  待机0.01  按开关没反应 拆机 发现主供电 没有 发现P管的PQ302 没有导通想想以为直接连接上就能OK   还是不触发  只能查电路了查到了 pu301(充放电芯片)  经测量 P20  只有0.16   绝对不对 这是P2 也就是20V的电压才对  换芯片 也是0.16    查电路 这里没有走到其他地方了啊   到最后才发现 PC314 微短路  换了解决  可以开机  上个开机图    小小白  还请乎喷  谢谢

网友:
其实能上个主板的位置图才是最好的,这种小短路的

网友:
发个图  方便大家查阅 维修有什么其他维修 地方还请大家 都发上来  大家一起学习 一起进步

_联想Y50-70 ZIVY2 la-b111p rev 1.0.pdf

网友:
位置 就是 PU301   20脚的  边上 很好找

网友:
很多问题不要上来就换芯片,有换芯片找芯片的时间不如多测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学习了  以后会注意                               1

网友:
楼主捡到便宜了  问题 不大  等于是送钱了

网友:
楼主捡到便宜了 问题不大   等于送钱

网友:
厉害,以后遇到了,就可以借鉴了,666

网友:
跟楼主学习下,每天进步一点点,早日认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