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闪屏 秒杀案例通病

楼主(2017-09-03):
客户修一台6P。 测试触摸时有时无的并伴有闪屏现象,电话问客户得知此机曾经维修过同样故障,但用了一段时间后再次出现闪屏的故障,综合以上情况,考虑6P通病,拆下U2402,M1#飞线上绿油固化好后装上U2402. 装机后测试功能正常,故障从根本解决。
闪屏

网友:
有时候还是不能偷懒,修这机习惯好与不好,飞了在说,6代黑触换了在说。

网友:
一般几分钟一台几百块就倒手了。超牛哦楼主

网友:
手里刚好有一台,谢谢楼主提供思路。

网友:
关这一块楼主重新装个系统试试关这一块楼主重新装个系统试试关这一块楼主重新装个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