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LA-B991P 开机掉电

楼主(2017-09-03):
ACER  V3-572  板号 LA-B991P  rev:1.0   开机掉电,待机0.004,开机上电0.23 掉电, 待机3V5V正常,就是上电流0.23掉电,没头绪,有类似问题的朋友么

网友:
测各路电压正不正常咯,还没开始弄就没头绪怎么修哦

网友:
0.23的时候应该是有电压不正常的 重点查下

网友:
一般是有短路和缺供电。查查时序把

网友:
你查一下0.23a瞬间电压都出来了吗?出来的话就按照时序往后查

网友A:
后级短路了,这板子通病。你摸IO附近,烫手,会有惊喜

网友:
0.23的时候应该是有电压不正常的

网友:
二级转换电压 看看 出来了没有

网友:
查查后级电压 缺少哪一个  后者5V 3V转换部分

网友:
应该是却电流吧,是不是缺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级短路了,这板子通病。你摸IO附近,烫手,会有惊喜

真的是通病吗?修过大概几台是这样子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