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60P 开机白屏

楼主(2017-09-03):
接一神舟A460P 笔记本  板号:swhmb18f0
客户描述故障 开机白屏  有进系统声音
自己测试 如客户所说一样故障
首先拆屏 换个新屏测试完全不亮  告知客户主板坏 报价 客户同意 拆机维修

查CN1 屏线接口 2 3脚 +3VLCD_CON  电压0V 追其来源

直接测量Q4 2脚有2.8V左右  3脚测量有1.3V  怀疑Q4不良
料板找个开关三极管更换  再开机 只见屏幕亮灰屏又立马显示神舟LOGO
故障修复

网友:
苹果供电引起的白屏故障

网友:
白屏都是屏供电不出来影响到的,见一个秒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