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5030一体机无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7-09-03):
接到一台联想C5030的机,无待机不触发,现附上图,请各位高手指导~~~

网友:
为什么都不说话,大家发表一下高论啊

网友:
想修出LDO电压,才会出待机3,5V电压

网友:
查一下 2脚和4脚电路    这两个 不正常   也会导致  没有 3v 5v

网友:
只有图 ‘?没有待机就查下待机的产生相关条件啊

网友:
LDO没有啊,IC有输入电压19V,LDE 的EN有5V,就是没有LDO,芯片换了好几个都不行啊~~~

网友:
查一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看看是不是满足

网友:
搞一下boos呢试一试看看行不行,,,,,,,,,,,,,,,,,,,,,,

网友:
BIOS都没电压,搞啥,先把电压修出来先啊

网友:
不开机,先看开机电压出来了没有,EC 南桥都可能造成不开机

网友:
看看开启LDO的开启信号有没有,还有LDO有没有短路

网友:
应该挺好修得吧,静候楼主佳音

网友:
修好了吗楼主,什么毛病呀,,好弄吗

网友:
这个你要查用作条件啊,一步一步来啊,这样不好分析啊!

网友:
最后实在没法,IC的供电19V有了,LDO的EN有了,就是不出LDO,直接接线到LD0 3V,烧鸡,3。3V,电流在650MA左右,烧了10分钟,发现CPU发烫,确定CPU损坏~~~~白忙乎了

网友:
看到板载CPU 4代以上的不加电,基本上都不报太大希望,直接换板

网友:
CPU坏了会不出待机吗?你是在开玩笑吧

网友:
查哪些电路了? 3 5v有吗? 没有就查3 5v啊

网友:
兄弟,这台机器的图纸有吗,有的话分享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