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0JX REV2.0 豆腐渣工程无限蓝屏(如何解修到怀疑人生)

楼主(2017-09-03):
从事笔记本芯片级维修已10个年头,近几年被ASUS整的怀疑人生,什么豆腐渣主板。。什么坚如磐石。 完全是相当年的神舟
遇一台 板号:飞行堡垒X550JX  I7四代板载CPU 板载内存。 故障  无限蓝屏 ,装系统蓝屏进PE蓝屏。进系统桌面几秒蓝屏。

维修经过 。。屏蔽板载内存。板载显卡。 刷合成BIOS,故障依旧 。。。改装散热片 。更换铜管 。故障依旧 。示波器抓各大供电。各大信号。。完全正常无任何异常。

各位坛友有没有遇此神机。

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 。被这ASUS折磨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狠不得给他来一榔头。

哎。不多说上几张图 。

网友:
有一种冲动想把CPU供电全部干掉。。。。

网友A:
会不会是系统有问题哦。。。
飞行堡垒我碰到过。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后来放弃了

网友B:
这板的问题确实是比较奇葩

网友C:
估计 你的是内存条 坏了,, 屏蔽掉

网友:
我修过一台 是内存条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 你的是内存条 坏了,, 屏蔽掉

屏蔽了 也一样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的问题确实是比较奇葩

ASUS出这种问题多。ASUS现在的板子越来越差。。。。。真担心以后形势会是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系统有问题哦。。。
飞行堡垒我碰到过。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后来放弃了

这款太垃圾了 。。。。。。。。。。。。。

网友:
我手上有关联想G405和你故障一样现象,BIOS,内存,桥都换了还是一样没搞定

网友D:
试一下 不打驱动的系统  一个一个驱动  看打到那蓝屏

网友:
这种奇葩故障不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一下 不打驱动的系统  一个一个驱动  看打到那蓝屏

系统安装一半就蓝屏了 。PE和安装版都一样

网友:
烂华硕 不管高端低端本子 各种垃圾 各种不好修  哎。。。。

网友:
楼主无私的精神 值得大家 学习 点赞 666

网友:
我这里 有个 华硕 y581l 待机0.04  偏高 还不知道 怎么修?up1589q 烫手 要换呢

网友:
楼主也有没整没脾气的时候啊,,我等小小白就更惨了

网友E:
在和硕修过这个机型,工厂的维修方法是跑一个内部的测试程序,根据代码判断是桥还是CPU的问题,印象里这个故障CPU的可能性大一些,不过久了也不记得了

网友:
换主板吧,华硕很变态,不好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和硕修过这个机型,工厂的维修方法是跑一个内部的测试程序,根据代码判断是桥还是CPU的问题,印象里这个 ...

you有可能是CPU问题 。。。。。哎。这些板真头疼

网友:
现在华硕的主板和笔记本板子都不怎么好了,

网友:
硬盘先换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的问题确实是比较奇葩
asus本来是不错的,但是太保守自己了,还吹牛坚若磐石,但是为了争夺市场,也降低质量了。

网友:
华硕机器 最主要额是*脏话*没得图纸 气死人了 我草他台湾崽儿的妹妹

网友:
统一回复跟换主板2000.搞的心烦。。换张主板完事

网友:
如果磐石都像华硕一样估计,没几年地球就没了

网友:
华硕FX系列的也是很差,售后最多的机子就是FX系列。卖笔记本都不敢推荐FX了,售后太多,一个月几次,感觉准备被客户打了
,新机子,回去第一晚W就用不了,客户投诉我
,15天包退换过了,各种小问题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