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 1.01 求真正原板读出BIOS,

楼主(2017-09-03):
P8H61-M LX  1.01  求真正原板读出BIOS, 论坛上大多是官网下载的。用不了

网友A:
我也是官网上下的,去掉头部20K字节就刷上去,都正常开机,有什么 问题

网友:
华硕的有时候原机读取的不一定好使,华硕挑bios。

网友:
这块.板去官网下载刷了就行     刷过很多了

网友:
官网的可以用,要修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官网上下的,去掉头部20K字节就刷上去,都正常开机,有什么 问题

试过,但是不行,以前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刷原板读出就好了、

网友:
找了一个板子读出来,刷上去就好了,附上附件   。懒得去研究原因,直接用

P8H61-M LX-101.rar

网友B:
工厂原装BIOS,希望对你有帮助

P8H61-M LX MB0820_BIOS.rar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厂原装BIOS,希望对你有帮助

多谢了!!有机会试试看你这个,上面已经找到一个原板读出来的

网友:
官网下载                       RT809F       直接刷         或者  自己分离    很简单!

网友:
我都说过,官网的不行。分离的也不行,具体没去研究,修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