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 开机有背光没有文字图像的,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9-03):
之前遇到一台宏基也是这样,没修过这样的,谁知道告诉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就这这样

网友A:
外接正常不?换个屏试试,就按平时类似白屏故障维修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正常不?换个屏试试,就按平时类似白屏故障维修就可以了

不是所以机器外接都显的,有些要进系统切换,换屏这些开始就换试过了。

网友:
这种是清屏      一般屏   屏线     显卡    内存这四个引起的

网友:
这样说明整机已工作起来了,有背光说明显卡也检测到了并,并发出了背光工作信号,没有显示内容。就要看一下屏线有没有插好,或代换一下屏,不行就要打一下显卡到屏的四对数据阻值了。

网友:
这种先换屏 屏线试试 不行擦查显示输出相关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是排线或者屏问题导致的,还有屏接口

网友:
这个是灰屏吧   有可能是显卡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