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不触发通病

楼主(2017-09-03):
宏基E1-471G,版号DAZQSAMB6E0:rev-e    ,双BIOS,ECBIOS  25Q16BV   南桥BIOS 25Q32BV。。。。。

。故障:不触发接电有3V5V待机,测进EC的开关信号有跳变,测ACIN,LID均正常,那就刷BIOS,刷完之后

还是一样,发现S5_ON只有2.53V,不触发但是S5_ON发出来了只有2.53V 待机电流为0.00才正常,很多

人都遇到过这故障,属于通病,,,直接换掉通病待机芯片滤波电容,不行,,刷BIOS不行,换掉

ECBIOS不行,BIOS电阻正常,桥的RTC正常,3VPCU,论雲5VPCU正常,3V_S5 ,5V_S5不正常都是偏低,有

人说E1-471待机0.115.通病。,q27,q29,q56之间G极是断线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

1054344-1-1.htm我量了一下是正常的.还有的是南桥边上的电阻http://www.chinafix.com/thread-

1016747-1-1.html。但我这块跟这两个都没关系,第二天中午有空再看看发现+15V不正常把升压出来才有3V,升压全部换

了还是一样只有3V左右跳变 ,我就断开PR127 发现是被后级拉低了又焊回来,+15V作为上拉有好几个地止

依次断开电阻PR248,PR182,,,当断开PR57后+15V正常了相关的PQ11和PQ13记得以前修过这个位置不过

不是这个故障现像(好像是不出电压)好像是PQ11坏,现在直接换掉PQ11后OK了 。S5_ON也没有提前出来

了是0V,触发亮机 此故障纯属通病会导致S5_ON提前出来。 兄弟们加点分吧。快没分了。

网友:
这种好多问题 也是这些B电压的问题 这款我遇到进水的也不少 还有就是pg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修到的。。大多都是桥挂。。。。。。。。

网友:
维修不易,发帖更不易,加分鼓励471G这机器垃圾

网友:
学习了                细心才能看到问题

网友:
楼主还是要多学习,这个问题不难

网友:
通病  这个是

网友:
次断开电阻PR248,PR182,,,当断开PR57后+15V正常了相关的PQ11和PQ13记得以前修过这个位置不过  不是这个故障现像(好像是不出电压)好像是PQ11坏,现在直接换掉PQ11后OK了

网友:
PQ11坏了竟然会导致S5 ON有电压,,,

网友:
很有价值,学习。。。。。。。。。。。。。。。。。。

网友:
是15v的问题呀  刚修到一个这个 是15寸的 板载U坏了··

网友:
这个问题也遇到过。不过没有楼主这般的思路。乱修。修好的。

网友:
广达的15v好爱坏啊

网友(2017-10-11):
原来是通病,学习了。下次就会记住的。

网友:
关于15V的故障还真不少.楼主没走弯路,直奔主题.

网友:
学习了,维修的不错,有时候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8-03-27):
通病就是好  造福广大维修人员

网友:
不错,图文并茂 辛苦了。。。。。。。。。。。。

网友:
这个问题也遇到过。但根源不一样 ,都差不多

网友:
这个机器BIOS 也有问题 也是通病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有修到过,厉害,呵呵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过是刷BIOS好的

网友:
遇见过时触发时不触发的,搞死人了啊

网友:
广达板子就是容易出这个问题

网友(2019-04-04):
我修的几台都是换那个上拉电阻 1M的 而且量着阻值变小了 接低了15V

网友:
进水机器15V电阻容易腐蚀

网友:
没有下载积分了

网友(2025-10-23):
这是经验学习下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不难呀,见多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