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40无内存复位

楼主(2017-09-03):
帮忙分柝下
内存槽复位0V

网友:
看看30脚的对地值是多少 是不是断线  了

网友:
断线了,电压会升高吗

网友:
无复位需要个根据时序查下

网友:
测量一下对地阻值看看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无复位你看复位哪里来的啊!去查一下呢

网友:
已经修好了,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
显卡虚焊,加焊显卡亮机了

网友:
E40 显卡问题是通病啊,而且扇热铜管也容易坏的

网友:
内存复位是1.5v,查下cpu有没有发出来,没有发出来一般是没有检测到内存或南桥那边问题

网友:
你E40看样子是AMD的,没有复位也是可以亮机的,不然怎么加焊显卡就亮机了的呢

网友:
大神还是挺多的,,,,,,,,,

网友:
应该是先要读到内存后才复位内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