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 stuck in recovery mode after successful restore

楼主(2017-09-03):
iPhone 6 stuck in recovery mode after a successful restore, in 3utool and ituneit  was in working condition, customer updated to new version then it stuck in recovery

网友:
Replace the hard disk with a iTunes brush

网友:
you can into the DFU mode recovery last version

网友:
You say I don't understand. can you say it in detail. Now restore software, mobile phone display White Apple? Is there a progress bar under White Apple?

网友:
So!you are win............................................

网友A: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我的哥。。。。。。。。。。。。。。。。。。。。。。。。。。

英语都不错啊。。。。可惜我看不懂啊。都是大神。谁出来翻译一下。楼主的意思小6数据线摸式。刷机成功???看不明白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英语都不错啊。。。。可惜我看不懂啊。都是大神。谁出来翻译一下。楼主的意思小6数据线摸式。刷机成功? ...

英语不好不太明白 ,但好像大概的意思是说用ITUNES刷机以后卡在恢复模式了,无法恢复二楼的意思好像应该是重做一下硬盘然后再用ITUNES刷
三楼是你可以进DFU模式再恢复
四楼是你再在恢复软件出不出白苹果,如果出白苹果的话下面有没有进度条?
大概是这意思吧

网友:
说实话我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