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主板,不接内屏,只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吗

楼主(2017-09-03):
麻烦问下,哪位修过Y450主板的,这款主板不接内屏,只VGA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吗,我看那电流接内屏能到1.40,,,单独外接VGA显示器,电流才到1.12,这个是不是这款主板单独外接显示器不显示?

网友:
有谁知道不,我在线等,急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外接可以显示,这个一般情况下都是显卡的一个1.5V 供电不足引起不显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接可以显示,这个一般情况下都是显卡的一个1.5V 供电不足引起不显示的

是那个显卡供电小板是吧 ,我换了个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那个显卡供电小板是吧 ,我换了个还是一样的

显卡供电那个是1.8V 我测了下 PQ1那个转换过来了

网友C:
想要结果,外接试下不就知道了吗,或者你可以用示波器抓个EDID波形,一看便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想要结果,外接试下不就知道了吗,或者你可以用示波器抓个EDID波形,一看便知

我现在就是外接不显示 ,接内屏也不显示 ,,,我没有示波器

网友D:
看看  小板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  小板有没有·问题

显卡供电小板没问题换过小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要结果,外接试下不就知道了吗,或者你可以用示波器抓个EDID波形,一看便知

键盘大小写灯亮了没有?主板正常开机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就是外接不显示 ,接内屏也不显示 ,,,我没有示波器

键盘大小写灯亮了没有?主板正常开机了没有?

网友:
看BIOS设置的,默认可能是内屏,改成VGA才行。

网友:
键盘灯可能按亮啊!这款机子显卡确实容易坏的.

网友:
严管板块 回帖请勿灌水 珍惜账号

网友:
没有单独外接过 这个机器的显卡故障率很高的

网友:
默认是绝对可以亮机的 不过不同版本的bios是可以设置的 有些是不亮机的

网友:
这个机器没有试过,你可以试一下,此机器显卡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