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台雅图的投影机,投出的画面很暗,是哪的问题。

楼主(2017-09-03):
各位师傅好,我有两台这个 都是画面很暗,是灯泡的问题吗?

网友:
灯泡 坏了     换一个

网友:
清灰   换灯泡   就能解决:daxiao:这两天就在搞这个

网友:
亮度方面 就是一个灯泡 还有一个光路 把灯换了 再把光路清诜一下一般都OK

网友:
除了灯泡找不到其他的原因,你可以看看灯泡寿命。

网友:
灯泡坏了

网友:
投影机的灯泡老化了吧,代换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