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显示器不开机

楼主(2017-09-03):
型号:LE22BW-D
故障现象:按开关 指示灯不亮

电源板

网友A:
外观看上正常、先看接口部分5V 12v
都正常吗

网友B:
按开关指示灯不亮什么意思?上电电压出来了没有?

网友C:
先测量一下电源板上有没有12v 5v吧,有的话就测量驱动板上的供电 5v 3.3v等

网友D:
看这板都像是进过水或受潮的样子,电源管理和开关管肯定有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外观看上正常、先看接口部分5V 12v
都正常吗

就是先检查电源板 5v 12v输出是否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开关指示灯不亮什么意思?上电电压出来了没有?

就是按下 开关 电源指示灯 不亮
显示器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这板都像是进过水或受潮的样子,电源管理和开关管肯定有坏了

是的
可能是受潮的
PCB有的地方  能看出来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测量一下电源板上有没有12v 5v吧,有的话就测量驱动板上的供电 5v 3.3v等

就是第一步
先检查电源板
5v 12v输出是否正常
然后检查 电源板供电 是否正常
按来查查看

网友F:
先检查电源板5V和12V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再查驱动板3.3V和1.8V,电压都正常的话查按键板,然后再考虑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检查电源板5V和12V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再查驱动板3.3V和1.8V,电压都正常的话查按键板,然后再考虑程序

多谢指点
按先来查下电源板看看

网友:
检查电源板外观
T2A 250V保险处可见 烧黑的痕迹

保险背面PCB处 可见烧黑的痕迹
PCB 铜箔烧断

主绿波电容未鼓包

主开关管电流检测电阻 阻值正常

主开关管 正常

网友:
检查桥堆发现已损坏
2A 600V

桥堆-KBP201-210G

网友:
检查电源板 PWM 部分
IC R7780

网友G:
整个流程就是桥堆变质引起短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整个流程就是桥堆变质引起短路么

可能是桥引起的
按以前在杂牌电源里边 都是桥挂 保险挂
大电容 也跟着挂了
这个板子 不知道什么原因 没挂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就是先检查电源板 5v 12v输出是否正常吗

水哥 您又调皮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水哥 您又调皮了....

好久买看见你了
最近还是很忙啊
按是上来 请教下思路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好久买看见你了
最近还是很忙啊
按是上来 请教下思路的

不忙,一会决战个主动PFC电源 3光耦 单磁放大 自己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不忙,一会决战个主动PFC电源 3光耦 单磁放大 自己用

厉害了
主动PFC 还三个光耦 不好修啊
修好了 发个帖子 学习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不忙,一会决战个主动PFC电源 3光耦 单磁放大 自己用

这是 什么问题呢
看样子 做工不是很好
什么牌子的

网友I:
检查电源板是不是有问题,检测一下电源板后级有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厉害了
主动PFC 还三个光耦 不好修啊
修好了 发个帖子 学习下

3个光耦:1:开关作用待机 2:提供反馈信号达到稳压目的 3:隔离作用 主要还是练习为主水哥天天装糊涂

网友:
引用 网友I:
检查电源板是不是有问题,检测一下电源板后级有没有电压输出

是的
师傅都说
先查下电源板 看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3个光耦:1:开关作用待机 2:提供反馈信号达到稳压目的 3:隔离作用 主要还是练习为主水哥天天装糊 ...

修好了吗
电源现在是什么故障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这是 什么问题呢
看样子 做工不是很好
什么牌子的

大电容都不见了.....一会老老实实串灯泡

网友:
更换整流桥

保险串灯泡
加电一闪就灭
测试后级输出12v 5v正常

更换 250v 2A 玻璃保险管后
电源板装上机器测试
开机 电源指示灯亮蓝色 几秒后黄色闪烁
屏幕黑屏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大电容都不见了.....一会老老实实串灯泡

这是从什么地方 收来的吗
被别人修过了吗
要不怎么大电容 怎么会不见了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这是从什么地方 收来的吗
被别人修过了吗
要不怎么大电容 怎么会不见了呢

收破烂交换的 空余时间跑跑线路 你懂的...修不好 免费福利你研究研究...这可是您的最爱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收破烂交换的 空余时间跑跑线路 你懂的...修不好 免费福利你研究研究...这可是您的最爱啊

修不好 免费福利你研究研究...这可是您的最爱啊
真是知己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修不好 免费福利你研究研究...这可是您的最爱啊
真是知己啊

报告水哥:已经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报告水哥:已经修好了

恭喜修好了啊
不能在说了
否则要被扣分了
这属于灌水啊

网友:
检查LED升压部分
IC OB3362FHP
支持四串灯管

LED 升压芯片

网友J:
看看5V和12V正常不

网友:
测试LED灯条的电压 在开机瞬间的电压

开机后瞬间由30v左右

快速下降到14.76v

测试LED升压芯片 OB2263FHP工作条件
VIN 电压 14.8v

ENA电压 3.90v

对比芯片正常工作的阈值

LED灯条的电压正常35v以上
芯片VIN ENA电压正常
开机瞬间有30v左右电压
难道是芯片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看5V和12V正常不

电源板 整流桥坏 和保险烧了
换过后 测试12v 5v 正常的

网友K:
先测电源板电压是否正常,有5V电压出来了吗?开关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先测电源板电压是否正常,有5V电压出来了吗?开关有没有问题啊?

5v 12v 修好了
开始正常的
指示灯 都亮了
估计是LED升压板坏了

网友J:
直接换板吧   十几块钱

网友L:
电源板有明显烧焦的痕迹,应该是电源板坏了吧!

网友M:
楼主这样的问题问的太好了,就是一句按开关屏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J:
直接换板吧   十几块钱

是换独立的 LED升压板吗
还是电源升压一体板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电源板有明显烧焦的痕迹,应该是电源板坏了吧!

是的
电源保险烧了 桥坏了
换了好了 12v 5v输出正常
现在指示灯 亮 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这样的问题问的太好了,就是一句按开关屏不亮。。。

是的
就是这样的问题
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升压板 有问题引起的

网友:
发个原装电源板 更换后
测试正常

网友N:
检查电源板 5v 12v输出是否正常 , , ,,

网友:
引用 网友N:
检查电源板 5v 12v输出是否正常 , , ,,

电源板 升压板坏了
5v 12v修好了
不能点亮灯条

网友O:
你外接显示器试了吗?屏线每个针脚都一一对了吗,我之前修了一个就是屏线靠近笔记本折弯的部位断了4根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O:
你外接显示器试了吗?屏线每个针脚都一一对了吗,我之前修了一个就是屏线靠近笔记本折弯的部位断了4根线。

按这是台式机显示器
不是笔记本啊

网友P:
修好了没有??一直在跟进。。。。。。。。。。。。。。

网友:
引用 网友P:
修好了没有??一直在跟进。。。。。。。。。。。。。。

修好了
换了个 原装一样的 电源板 换上好了

网友Q:
先测试电源板5V是不是正常,然后开关,驱动板···················

网友R:
电源板5V供电,驱动板3.3V   1.8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Q:
先测试电源板5V是不是正常,然后开关,驱动板···················

电源板 换保险 整流桥后
5v 12v 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电源板5V供电,驱动板3.3V   1.8供电

电源板 原来少了
修好了 有5v 开机指示灯亮了
还是不行 换电源板 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这是台式机显示器
不是笔记本啊

误会!误会!

不能点亮灯条,你看没看灯条两端又没有烧断。led灯或灯管的接稳流电源,30v一下吧,你先上20v一点一点的向上条就不会烧灯条了,一般led灯条不会坏。。

网友:
最后
按发个原装的一样的 电源板
换上去好了
画面正常

网友O:
你不是说电源板电压正常吗,打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不是说电源板电压正常吗,打脸了。

是的
电源修好了 5v 12v正常了
升压部分 有问题 不能点亮灯管
发个原装电源板
换上去好了

网友S:
通电查一下D007和D010二个二极管输出端有没有短路,没有短路通电量一下有没有5V和12V电压,如果电压正常可以判定是主板或是开关板问题,具体还要测;如果没有短路,也没电压输出可判定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S:
通电查一下D007和D010二个二极管输出端有没有短路,没有短路通电量一下有没有5V和12V电压,如果电压正常可 ...

是的
就是电源板 保险和整流桥烧掉了
换后5v 12v正常
可以点不亮灯条
换原装电源板好了

网友:
桥坏 保险断

网友:
是的 桥坏
保险坏
换了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