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 开机瞬间掉电

楼主(2017-09-03):
接了台联想Z470 笔记本 KL6 的版号  去掉电池 插上可调电源 待机0.08 过5秒左右 掉到000A  (走了不少弯路) 我的是三位数显。 此时按开关 电流到0.1A 掉电  可以反复开机。  拆机 取下主板 主板没被修过  观察 也无进水 。    插电源  测量 除了CPU 显卡 以及PL11 0.85V 无电压   其他都正常 这时候 走了弯路 明知道是0.85v 不出来引起掉电  却去修 待机瞬间偏高的故障 ,插上电源就出的0.08A 的电流 这个故障  走了不少弯路     最后发现 这机器插上电源就出S5_ON的电压 就是出+3V_S5 +5V_S5 35V 电流掉到0.00A时候 S5_ON的电压还在  我把PL11 电压修出来后 就可以正常开机 进系统了。PL11 0.85v 没出 是由于输出端的滤波电容 引起的 换了个 就正常  .

网友:
哥哥你怎么去修待机电路了,PL11电压修好是哪里问题?

网友:
待机偏高后的误判的,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
这滤波电容问题有示波器一看就知道了,楼主走了弯路!

网友:
以后遇到了,就可以借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