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60 绝对可以亮机

楼主(2017-09-03):
     版号X260  NM-A531   这个bios有点讲究  刷原机备份的和TB买的修改的 电流只会上到0.1左右  所以我叫大神帮合成修改了里面的条码  然后亮机  大家放心下载
     这台机提前告诉大家一下  如果你的这台电脑开始是因为大短烧了cpu供电芯片  然后换了芯片电流上到0.5左右的话  请你放弃吧  因为cpu挂了  因为今天拿来三台同型号的本子  三台有一台是bios为问题 一台是大短路 一台键盘坏了 大短路的换主板了  再次郑重提醒大家

x260 合成修改过的绝对可以亮机.rar

网友A:
这种机短路基本烧CPU啊

网友B:
我手有一台x260 电流到0.52 ,刷了bios还是一样的  ,难道cpu挂了 只有换主板了 ? 这主板好贵呀,单买都要1600元i5的 楼主你在哪里买的多少钱来着,目前还没给客户报价

网友:
cpu 太贵,我们也换不起,报废一个,,就亏大了

网友C:
是的  我在售后修到的也是这样的 X260 19V短路烧掉供电管  换了供电管不短啦  但是CPU已经挂了  换了CPU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我在售后修到的也是这样的 X260 19V短路烧掉供电管  换了供电管不短啦  但是CPU已经挂了  换了CPU才 ...

因为这板子的19v供电管子和cpu供电芯片集成在一个芯片里所以 一烧直接烧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有一台x260 电流到0.52 ,刷了bios还是一样的  ,难道cpu挂了 只有换主板了 ? 这主板好贵呀,单买都要 ...

这板子是从联想售后买过来的  很贵的 1800买的  我听见我以前的师傅说过可以用x240的主板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短路基本烧CPU啊

对呀  所以说没办法   只能换主板

网友:
下载一个试试,下了好几个了,不行。   唉坑爹。

网友(2017-10-10):
刚刚刷好了,但是要20多秒才亮机

网友:
合成的BIOS,是最好的聊,先收下聊,下次碰到直接刷

网友:
先收藏了  下次碰到这种本就有bios用了额 谢谢

网友D:
现在去TB买BIOS再来分享的人都是好人。大大滴好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去TB买BIOS再来分享的人都是好人。大大滴好人

好人就加分呀  你说对吧  多加点

网友:
修过几台都是bios坏的

网友:
谢谢。楼主,确是好用。开机也比较快。

网友:
这个板子这么贵。修好能不能多收点?

网友E:
这种合成BIOS是怎么做的啊 一直不懂

网友F:
我有个IBM W500主板  用电池正常 用外接电源 电脑在开着的状态下瞬间死机  在关着的状态下 充电指示灯不亮   换了个TPC8109 好用了1分钟左右 又坏掉了 也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IBM W500主板  用电池正常 用外接电源 电脑在开着的状态下瞬间死机  在关着的状态下 充电指示灯不亮  ...

吧充电信号那角断开  然后再试试   如果可以用了 就是板层问题

网友:
3.0的刷了开机会亮,但是要20秒。

网友:
遇过       换板几千

网友:
不能亮啊 我也是三台机器 不短路跑0.5 疑似BIOS问题 刷了论坛备份的 直接不通电

网友:
这个bios   下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

bios怎么样   还可以吧  你的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收藏了  以后用得上

网友(2017-11-16):
引用 网友E:
这种合成BIOS是怎么做的啊 一直不懂

你可以找淘宝的人帮你合成,因为我也找过他们合成 有亮过也有没亮过的

网友H:
这个不会开机显示慢撒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不会开机显示慢撒

  肯定不会呀  因为这是合成的  不是备份下载的  所以你放心好了  有人不是下载了已经亮机了吗

网友:
下也五个,就这个能亮机,唯一的缺点是开机慢啊

网友:
板子不便宜。

网友(2017-12-31):
下了好多都不亮,用这个刷亮了!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不厚道,版本号怎么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