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一台DELL U2711b 显示器 OSD菜单锁定 无法解锁 求方法

楼主(2017-09-03):
DELL U2711b 显示器   OSD菜单锁定  无法解锁  求方法

网友:
好像是长按MENU 15秒以上就可以了吧.............

网友:
MENU 10秒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
长按MENU 15秒

网友:
这个一般是按键板上的按键不好造成的,先把按键换掉,在解锁。

网友:
求图.........................................让我学习学习

网友:
按照显示器的型号去百度查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