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5547风扇一直狂转

楼主(2017-09-03):
dell15-5547风扇一直狂转刷bios也不行,这个机器是换过风扇的 之前的旧风扇装上也狂转 摸着也不烫 鲁大师检测温度也不高 疯了 狂转 有时不转 一转就跟疯了一样狂转,怎么解决 求大师指点啊

网友:
感觉应该还是bios那一块的问题,试着把bios改me试一下

网友A:
请别人帮改个BIOS  ME  或者到淘宝买原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别人帮改个BIOS  ME  或者到淘宝买原厂的

me是什么意思 能指教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