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lx3 r1.00点不亮维修

楼主(2017-09-03):
接到客户报修,说电脑不开机,只有风扇转的声音。上门查看,确实如客户所说,经过清CMOS ,清洁内存,拆除外设--硬盘、显卡、光驱试机无果。给客户报主板故障,需要带回检查维修。回到公司,上电,cpu 内存,桥各大电压正常就是不亮机,上论坛转一圈也无果,R1.00的BIOS也没有找到,本着先易后难,先软后硬的思路,刷个BIOS试试,因为没有找到BIOS,先把原BIOS读出保存,再清空BIOS,然后把原BIOS再写进去,上机居然亮了。 什么情况,一样的BIOS?原因是什么呢? 附上BIOS: p8h61m-lx3

网友:
官网没有程序嘛

网友:
什么鬼 bios读出来再写回去 资料还不是一样 这样应该是不稳定的板 没找到真正的问题

网友:
这是什么逻辑,这样也行,还从没发现过,只不过刷BIOS时检验出错照样可以亮机的有。下次试试

网友:
这不是一样的道理吗,,,,,,,,,先清除再输入,不还是原BIOS么,怎么好了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