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防bios资料丢失电路元件掉了 求助

楼主(2017-09-03):
如题  g480主板  被拆掉了一个电子元件u2702,现在无法触发 ,求分析或者有这块主板的朋友给看一下 是个什么元件  附上电路图  板号:g48g48l dis mb 11326-1m

chinafix.com.cn迅维网_Lenovo G48G48L 11326-1M.pdf

网友:
U2702是一个复位电路你看看把2和3脚直接短路。能开机不

网友A:
DY应该是不装该元器件的意思,你的板子之前是有该元器件的啊?

网友:
DY证明没装    出厂的时候就没有的

网友:
刷数据,查EC和桥条件吧,楼上几位说的都对,哪个大大的字母DY表示出厂未安装!

网友:
这个零件可以不装的。它的作用就是当3D3V_AUX_S5电压不足时让机器掉电

网友:
DY说明这个元器件没有装,可以不用管,按照时序查触发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DY应该是不装该元器件的意思,你的板子之前是有该元器件的啊?

受教了  谢谢   因为有焊的痕迹  那就只能老实的查时序了  前面是好的  死机 让小伙子刷bios   刷完就不出发了  不知道碰那里了

网友:
RE: 联想g480 防bios资料丢失电路元件掉了 解决

引用 网友A:
DY应该是不装该元器件的意思,你的板子之前是有该元器件的啊?

受教了  谢谢   因为有焊的痕迹  那就只能老实的查时序了  前面是好的  死机 让小伙子刷bios   刷完就不出发了  不知道碰那里了

网友:
刷数据,查EC和桥条件吧,楼上几位说的都对,哪个大大的字母DY表示出厂未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