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1待机0.2维修

楼主(2017-09-03):
hp431待机0.2   没版号   也没找到图纸     只找到51123的PDF
待机0.2   摸芯片发烫   明显有问题   测主供电16v外接一10欧电阻   另一端19v  直接拆掉    飞线连上
上电还是待机0.2
测   开启有    线性5v有   3v只有0.9v    断电测3v电容对地阻值400多    软击穿吧
不管了   飞线烧机      南桥后面电容发烫   摘掉   上电ok

ps:  顺便问一下大家  有没有烧机找件的好方法
        为了摸南桥短路电容  烫的手都麻木了
       发烫的元器件 就在手底下   就是找不到具体是那个     件都太小了

网友A:
人品真好。。。竟然没又烧坏南桥

网友B:
现在不是都说的那个叫什么红外线烧机什么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品真好。。。竟然没又烧坏南桥

为什么会烧坏南桥    只是3v待机短到0.9v    欠压还烧件   那维修还干个毛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是都说的那个叫什么红外线烧机什么的嘛

红外线????  高科技????   我就想知道有没有什么便宜好用的方法
你说的太高端了

网友C:
红外线????  高科技???我只会用暴力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红外线????  高科技???我只会用暴力拆,哈哈

风枪也不用吗   直接镊子硬掰?????

网友D:
没看到过什么好方法,都是说把电流调低点,上手摸,手能好受点。

网友E:
我一般都是点松香 看谁冒烟就去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都是点松香 看谁冒烟就去谁

是加焊膏吗 ???  能不能具体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看到过什么好方法,都是说把电流调低点,上手摸,手能好受点。

电流小了不好摸    电流大了烫手。。。。。。。。
不知道怎么弄了
手烫的都有一层老茧了

网友F:
测主供电16v外接一10欧电阻   另一端19v  直接拆掉    飞线连上,不知楼主这样做的意义

网友:
我一般先大致摸下,在用松香水,在用放大镜看电容的颜色,在用坚的聂子轻轻挫下,一般坏的轻轻挫下就坏了。方法不是通用

网友:
楼主好腻害了,烫的手都麻木了。。。。。。

网友:
用手摸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红外线是个什么鬼?????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测主供电16v外接一10欧电阻   另一端19v  直接拆掉    飞线连上,不知楼主这样做的意义

主供电不是19v吗    难道16伏也可以

网友:
比较经典的维修案例,很好,有指导意义

网友:
测主供电16v外接一10欧电阻   另一端19v  直接拆掉

网友:
很好的建议   谢谢 ························

网友:
对地阻值400多也能够烧鸡吗。这种应该烧不出来吧。

网友:
我也想问烧鸡有什么方法不用手吗?烧出阴影了。。。

网友:
最不好搞的就是烧机找发热的地方,真心不好找。。。。想用红外成像仪试试,网上看看最便宜的也要2000多。。。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