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华硕a53s的笔记本 USB3.0不进系统正常 进pe也正常装系统蓝屏

楼主(2017-09-03):
(无正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遇到过这种问题 客户明天的火车 急死了

有没有多换几个系统试试看,有可能南桥的usb3.0模块损坏

网友:
查一下USB接口的供电,以及USB数据线对地值是否正常啊

网友:
什么情况 描述的看不懂 我是来赚积分的

网友:
更换南桥啊 肯定是南桥问题啊。。。

网友:
好像有个控制芯片的

网友:
看是什么类型的主板,检测相关usb电压,一般装上usb驱动就蓝屏很可能usb硬件损坏,比如南桥,或者南桥和usb口之间的电路。

网友:
看下U口5V供电脚 有没有短路 ,,,,,,,,,,,,,,,

网友A:
谁遇到过这种问题 客户明天的火车 急死了

网友:
这种貌似带控制芯片的 最大嫌疑  具体什么电路你要拆开看哦

网友:
测量下USB阻值  有没有短路,没短路应该就是控制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南桥坏啊

网友:
是否查了USB条件????5V   地   两个信号到南桥

网友:
做个W10试试

网友:
应该是有一个控制芯片,检查一下,在一个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呵呵,这个好说,焊蓝桥,就好了

网友:
3.0要装上驱动才可以用呢

网友:
有没有多换几个系统试试看,有可能南桥的usb3.0模块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