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远程过程调试失败

楼主(2017-09-03):
问题出在域用户电脑,问题是创建的快捷方式打开就提示“远程过程调试失败”。管理员账户正常。域用户登录正常。

网友A:
有没有大神知道答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大神知道答案的?

直接重新做一个系统不就行了,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
重装系统,重新装系统,这问题用360修复,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