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手绘 STR W6262 电路简图。。

楼主(2017-09-03):
今天修到一台Acer的22寸液晶。按开关键没有反应,拆机后发现330V大电容电压掉得很快,判断电路有短路。

最后检查发现C606 50V22u的电容短路了。。。更换50V40U的电容成功修复。。

该机用的是STR W6262 的7脚管子。。。手绘了电路图,及周边的电子元件。。

希望对各位有帮助,并希望各位兄弟来看看图中有没有什么错误的。。。

网友:
楼主厉害的一塌糊涂  这电路图手绘的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手绘的厉害!遇到类似问题,学习学习。

网友A:
会修的人 不一定能准确画出这个图纸  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修的人 不一定能准确画出这个图纸  加分了

都是跟着你们这些大神的脚印而已。。你们想画随随便便都可以画出来了。。

网友:
很用心了,把大概的电路给画出来了

网友B:
C607那里应该是画错了,和100K那个电阻应是并联的

网友:
楼主绘图功夫了得,真是下功夫了,我从来还没想过自己画出来呢,下次我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C607那里应该是画错了,和100K那个电阻应是并联的

谢谢提示。。。显示器已取,明天看看有没有类似的,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