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华硕k42j开机1.4 掉电

楼主(2017-09-03):
秒杀华硕k42j开机1.4 掉电,加热显卡ok

网友A:
K42的显卡虚焊是会这样,热一下就好,还有一种就是电流跳到差不多要显了,就掉电了。热显卡或换显卡都是没有用的。要拆一个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A:
K42的显卡虚焊是会这样,热一下就好,还有一种就是电流跳到差不多要显了,就掉电了。热显卡或换显卡都是没 ...

二楼这位仁兄,拆哪个东东没有说,可不可以告诉我呢,我也想知道

网友:
好像这款机器内存条有问题也会开机1.3,1.4左右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K42的显卡虚焊是会这样,热一下就好,还有一种就是电流跳到差不多要显了,就掉电了。热显卡或换显卡都是没 ...

说话说一半,这样好么

网友:
不厚道吧  搞事情搞一半卡住了

网友:
无语了,,1.4大多北桥不行,,,,这种机了上2A才能显,现在看到这种机子都直接叫换板了,,基本就七八成都是北桥,显卡,,光加焊用不了多长时间的,,,

网友:
现在这种机器都慢慢少了.现在都是三合一的

网友:
你好短啊!什么都不查你就直接加热了吗?说说你的查找经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