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C 15秒自动关机

楼主(2017-09-03):
哪个大神有H61M-C的图纸啊 !!
  这板很少见啊啊啊!USB保护15秒关机 没图纸怎么查啊!大神给了图纸     已经修好了 USB7 8上面的822故障

Asus H61M-C_1.00.zip

网友:
直接找电阻啊   要么四对小电阻   要么两排组    472   822

网友:
这个插上风扇试试  还要看看主板是不是少usb供电选择的跳线帽  看看后面usb口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前两天也碰到一块华硕H61的,也是15秒关机,找半年修不好,放弃了。

网友:
是没有点位图,找不到件吗,~~~~~~~~~~~~

网友A:
楼主,5楼新上传的点位可以参考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02099-1-1.html这里有我新上传的

你发了两个 两个图纸都要下吗?还是两个都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5楼新上传的点位可以参考下。

好的 谢谢!有图纸就没问题了。。。。。。

网友D:
不用点位图 我修过这个板子就USB傍边的两个电阻有问题一个822 一个472.,查一下看他阻值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 谢谢!有图纸就没问题了。。。。。。

有点位就是好。

网友:
修过华硕m5a97也是这种情况,是USB附近的822坏了导致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点位图 我修过这个板子就USB傍边的两个电阻有问题一个822 一个472.,查一下看他阻值对不对

有的是USB口旁边的两个电阻 但是这个没有那两个电阻 这个是桥附近的排阻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是捡钱的哦 不用动大手术  而且也不易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发了两个 两个图纸都要下吗?还是两个都一样的?

这是一个型号 ,俩个版本图纸,总体差不多,有些小电阻位置有变化

网友E:
15秒掉电很好修,我一般都是直接量822 472上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15秒掉电很好修,我一般都是直接量822 472上的电压

对症下药才好。那样测起来比较麻烦 浪费好多时间啊 实在没有图纸才一个一个去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症下药才好。那样测起来比较麻烦 浪费好多时间啊 实在没有图纸才一个一个去测

844 472排阻是接USBOC的电压....

网友:
嗯USB检测电压电阻吧

网友:
usb_oc电压不对。你查下822的分压排阻

网友:
查USBOC                         信号.

网友(2017-11-11):
usb过流保护,15s关机,重以前的g31到现在的b85,华硕老表给我们发了不少福利的。

网友F:
想问一下楼主,是822阻值对地短路吗。还是阻值变大还变小,而引此15秒关机的。请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问一下楼主,是822阻值对地短路吗。还是阻值变大还变小,而引此15秒关机的。请说一下。

一般电阻坏都是阻值变大的,接地就是下拉 接供电就是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