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富士康G41MXE

楼主(2017-09-03):
上班一同事给我搬来一个人主机,说是不开机,拆机一看,多年老电脑,都是灰尘。没拍照片跟她说有时间给她修。中午吃饭,先简单看看,先处理灰尘,通电按开关触发,习惯性摸下CPU,发现没有温度,考虑故障在CPU供电或者CPU供电之前。先在迅维网下载图纸。先看CPU供电,测量下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发现没有开启信号,果断先追开启信号VRM_EN,查到为Q32N沟道MOS 和Q31 NPN 三极管组成的电子开关控制电路,先测量Q31 B极电压为0.6v左右,正常。测量Q32 G极为高电平(抖动,具体没有用示波器观测)。问题已经找到。测量两点阻值,发现在M级以上。怀疑断线。果断飞线,解决问题。亮机。

网友:
简单快速的维修,CPU供电无开启信号

网友A:
靠近CPU座子附近,长时间的灰尘已经腐蚀熔断了电路。加分鼓励。

网友:
现在的主板为什么灰能引起这么多问题

网友:
以前的主板,灰再多也没有事,吹吹就好了

网友:
现在的主板只要哪有灰,这的三极管电阻什么的,肯定肯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靠近CPU座子附近,长时间的灰尘已经腐蚀熔断了电路。加分鼓励。

是的,时间太久了机器,灰尘太多。多谢大神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时间太久了机器,灰尘太多。多谢大神鼓励

客气了,真是应该的,鼓励原创贴,期待以后能有更多的原创贴分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