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华硕EX-B150M-V3 REV:1.02 BIOS

楼主(2017-09-03):
主板型号:华硕EX-B150M-V3 REV:1.02

此主板是进水机,清理腐蚀的地方,重新加焊电阻好了,就把BIOS备份下来了

网友:
这种100系列现在维修的还是比较少的哦

网友A:
这种新板子,除非售后不保,否则一般修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新板子,除非售后不保,否则一般修不到。

      但是机子进水的还是经常碰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机子进水的还是经常碰到的.

机子进水,售后一般也不保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子进水,售后一般也不保修吧。

就算是刚买的,客户拿回家进水了也是不保修的,进水和人为损坏都不保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算是刚买的,客户拿回家进水了也是不保修的,进水和人为损坏都不保修

所以能保的都进了售后,售后不保的,才有可能到我们手里维修。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刚接到一台一模一样的

网友:
谢谢楼主,正好急需这个,你太有爱了

网友:
楼主这个原机BIOS点不亮G3930  需要更新到3402或3403版本

网友C:
楼主在吗,维修的很好,还有能帮我拍张ATX接口处的清晰图片吗?我这个地方掉件了,不知道到了什么?麻烦一下大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吗,维修的很好,还有能帮我拍张ATX接口处的清晰图片吗?我这个地方掉件了,不知道到了什么?麻烦一 ...

      主板客户早就拿走了,拍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