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 主板嘀嘀嘀异响 0.23A瞬间掉电 真是一波三折呀

楼主(2017-09-03):
客户送来的时候是开不了机  上电待机电流0.07 偏高  拆开主板 单板上电  电流依旧 同时能听到主板嘀嘀嘀的异响  心里凉 因为以前碰到很多神舟的板子有这种情况 把板子一拍它有不响  头疼的很    待机偏高首先看3V5V  发现没有问题  随意断开一个电压它就不想了   想想就IO 基础供电用的多  先查查IO 吧  测半天突然量到ACIN 没有电压  暗喜收钱机会来了   顺着ACIN 电路找   发现PQ4 13PIN 短路  摘掉 更换   插电  无异响  开机 一路小跑  亮屏   心里那个喜呀  感觉好爽  可惜好景不长  整机装还没半小时  突然黑屏  不开机了  嘀嘀嘀有来了  脸都白了 拆机 发现ACIN 对地址主值只有2.7 欧姆   撬开PQ4 依旧  拆掉IO  主值正常   换上新IO 上电意外好了   没想到上电到0.23 就瞬间掉电了   测所有阻值都正常   出显卡 和CPU 电压以外  其他电压都有  以为是IO 没焊好  重焊 依旧  在换一个也一样的问题  没办法只能查电路了  期间看坛子有人说BIOS 有问题也会这  刷了 不管用 查已出电压的PGOOD 电压都正常   就是量到HWPG_VCCSA  的电压只有0.7  以为不正常  看电路的上拉电阻是空的   短接了下不管用  就顺着往后面查了    同时量了 上面5个二极管   突然发现D18 没有电压  倒回看3V5V 的电路 发现也是空的   抱着试试的想法短接了PR136    机子上电了  一路小跑   亮了  郁闷了亮了  亮就亮了吧    亮就亮了  亮了我就收钱了    有类似的可以看看  说不定有帮帮助

网友A:
        有可能是待机芯片的问题

网友:
缺个pg信号啊

网友:
应该io本身也有问题,还缺信号,所以才会这样

网友:
维修不易啊。最烦就是那种明明裸板修好亮机的。装机半个小时有不行的。

网友B:
最怕这种机子了,明明亮机了,可一装上去又不亮了,又要拆下来修,不过还是要恭喜楼主

网友C:
还是多测试下的好

网友D:
嘀嘀嘀是哪里在响?我怎么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待机芯片的问题

换过的  芯片木有问题哦
:P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怕这种机子了,明明亮机了,可一装上去又不亮了,又要拆下来修,不过还是要恭喜楼主

挣钱好辛苦  好辛苦   好辛苦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嘀嘀嘀是哪里在响?我怎么没遇到过?

听了半天    没找出哪里响   把PQ4摘了就不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多测试下的好

用了两天   妥妥滴   杠杠滴

网友:
查待机芯片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对楼主的景仰如源源江水。。。。。

网友:
PG 不全嘛

网友:
应该是的   没时间搞了  能用 稳定就OK   搞的少脑呀

网友:
我感觉就是待机芯片的问题

网友:
楼主,是个牛人,服你了,厉害啊,呵呵

网友:
PR136是个啥 啊能截下图就好了

网友:
到底是不是缺信号啊到底是不是缺信号啊到底是不是缺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