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820-2850-A上电电流大概1.2A(除充电电流外),有那位遇到修好了?

楼主(2017-09-03):
苹果A1286,820-2850-A上电电流大概1.2A(除充电电流外),有那位遇到修好了?

刷过BIOS,PLT_RERST_L 有3.3V,换过显卡。
查到:
不装电池待机电流0.03A充电芯片ISL6259微温(换过);
L7530电压0.8几V不正常(图纸中标1.05V);
后来试过装与不装BIOS芯片电流差不多,BIOS第5脚无电压(此信号经过保险通到桥,已量过确定中间无断线)。

以上说明此故障还没到显卡那步,桥坏了?SMC坏?已换过显卡,总不能全买回来换吧,所以现在要查问题根据,盲目吓搞是不行的,现在头大不知道该查那里了。

补充内容 (2017-9-22 22:06):
已解决。就是显卡问题,仔细查发现BIOS旁边掉了个电阻。

网友:
你现在说装不装BIOS,电流都一样?这款机子,你插内存  和不插内存 电流一样吗?如果一样。那你还是好好修供电部分吧。你还说  1.05V.只有0.8几。这个为什么不先修出来呢?图纸点位都有。没料板?

网友A:
故障没扩大的话,把板子寄给我吧。给你弄好

n73

网友B:
0.8几对于苹果来说应该是正常的吧,应该还是供电的问题

n7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障没扩大的话,把板子寄给我吧。给你弄好

修不好给回客户,我从不给同行弄,相信自己和以往经历,自己搞不好给别人搞基本也没戏,客户还在等机也没太多时间来回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0.8几对于苹果来说应该是正常的吧,应该还是供电的问题

此电压只给CPU供电,后极没工作我想应该也是正常的。我现在觉得查向主要是那里故障导致桥没出发信号给BIOS第5脚。

网友:
之前说BIOS第5脚其实是上电一会才无电压的,特意买块一样的料板回来拆SMC换上去一样。哎...看来是没人遇到过这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