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例 速修不开机

楼主(2017-09-03):
机器型号:IBM T410
版号图纸点位:论坛都有的
维修过程:
机器说是用着就不开机了,未说进水,
拆机 (这机器拆起来还算麻烦).仔细查看主板,在一些边角等地方有进水的痕迹,
让客户看过后报价留修.
不触发首先查下公共点电压 ,保护隔离不正常.
IBM的保护隔离就比较复杂了,重点查看U61的相关条件
实测 VREGIN20 正常到U61 59,VCC3SW 正常
继续查U61的相关条件
TH_DET  0.5V左右正常
-EXTPWR 实测为高电平 正常应为低电平,

根据图纸找其来源 ,实测

-EXTPWR断线.根据点位找到其后级相关去处后飞线.

飞线后测试亮机正常,处理好飞线的焊接点,装机.

--------------------------------------------------------------------------------------------

机器型号: HP6531S
主板版号:
图纸等资料论坛都有
维修过程:
这机器属于老机器了,客户是不想花太多钱维修,所以维修就需要效率解决.
找到图纸,该机器正常保护隔离导通一个关键信号ADP_EN#应为逻辑低电平,实测为高
确定问题点,继续测试U1020-B56  ,正常应该是6脚大于5脚电压后拉低ADP_EN#
实测 5 6脚电压分别如图
更换U1020后解决。

——————

网友:
果然高手   才思敏捷啊   真正的速修啊  厉害

网友:
今天收到一台T410S。电池不能充电,不能单独电池开机。测电池有12V。

网友:
高手啊,楼主修本本有多久了,到大师级别了啊

网友:
果然高手   才思敏捷啊   大神

网友:
版主修机器厉害啊  有效率  加分了

网友:
T系列和X系列现在都是比较老款了,麻烦都直接换板了

网友:
加不了分。IBM的的机器 对我来说就是噩梦啊,

网友:
速战速决,哈撒给。。。。。。。。

网友:
理论看了就明白,碰到这样的机子也试一下。

网友:
学习学习,活到老,学习累

网友:
刚给客户换一片T410S主板,触发一片掉电。有楼主这样的技术,就可以修好了,不用换板了。

网友:
修的就是快啊  要都是这样的问题多好

网友:
一看就是老手,上手一二三搞定。

网友:
这个是大神来的     敬佩

网友:
老司机,66666,一般的速修的我要价都比较高

网友:
这种速度真的是快 主要是问题找的快 理论很扎实~ 谢谢楼主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