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看懂这个新型的保护隔离电路的

楼主(2017-09-03):
这是一个像苹果的隔离电路,现在的问题是不出B+,测1.2.3.20脚都是19V正常,4脚25V也正常,PQ701正常输出19V    ,PQ703  G极有17V控制电压,PQ705   G极电压为0V,   PL701输出为17V,我查了一上PL701 为 14V才正常,请问PU701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输出14V
是不是PU701没有工作

网友:
做的跟苹果差不多     17的话是公共点电压吧            还算正常

网友:
17正常的1   这种和苹果一样    共供电电压是pwm控制的

网友:
貌似和电池电压一样

网友:
你提的问题是不出B+。可你又说PL701已经出17V了,那17就先用着,看看还有其他问题不?

网友:
PL701到pu701之间的反馈信号正常吗

网友:
会不会是反馈电阻出问题了   小白  勿喷

网友A:
楼主,这个机器的PL701现在输出17V左右是正常的,不用管它了,开机后或者是接上电池充电的时候,这个电压会变的,也就是说这个电压应该是个动态的电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机器的PL701现在输出17V左右是正常的,不用管它了,开机后或者是接上电池充电的时候,这个电压会 ...

是个动态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个动态电压?...............................................

那么下一步是修3.5V吗?    线性3.5V是OK的

网友:
pl701的17v是正常的,应该过了保护隔离了

网友:
这事仁宝的新保护隔离,17v应该是正常的。其实新伟创的板才做得像苹果,公共点8.9v

网友:
好像电池电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