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9寸lcd显示器无信号

楼主(2017-09-03):
今天接一客户三星lcd显示器,故障现象是开机屏上有三条彩带和灰屏,白屏不停切换循环,  换屏线后,接上vga线,打开主机测试,一会正常显示,一会故障依旧,于是拆下驱动板用风枪加热加焊主控芯片后,问题解决

网友:
无lvds输出,主控坏的多,有可能会返修。

网友:
钱到手就是好的,返修也不用怕,驱动板才多少钱啊

网友:
一般这个都是主控芯片问题比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