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05 USB口不能用

楼主(2017-09-03):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g405笔记本,说左边两个3.0USB口不能用,我开机插U盘试了下,确实如此,插上U盘 没有任何反应,果断拆机,拆机后,上电开机测USB供电压只有3v多,不对  应该是5v,跑线找到u35和u36两个芯片,经测量判断损坏,通过飞线,问题解决,

网友:
随手拿一片料板都有芯片换还飞线

网友:
USB的供电芯片不良吗

网友:
确实这个芯片料板多的是,应该检测一下4脚的情况,

网友:
直接换芯片 也比较快啊,不够估计是没有这个芯片换吧

网友:
2个芯片一起坏了?不会是4脚开启电压不对吧,杀鸡取卵,整好就行

网友:
快速解决这种故障,

网友:
换掉比较好些,。。。。。。…,,,,,

网友:
usb直通南桥的。供电没有不足的可以直接飞线解决。要是都正常不能用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建议摘掉,再进行短接,防止这2个小件再次出故障。或者换2个一样的。

网友:
料板上USB供电芯片是很多的。。。。。。。。。。。

网友:
送钱来的机器

网友:
应该是开启有问题   有图纸可以研究下 没有就直接短接了

网友:
换头子没有试吗     量一量usb接口看看

网友:
恩不错,简单明了。..............................

网友:
这种芯片料板大把,还是更换好一点。防止返维

网友:
直接飞线下次容易烤桥 U盘也有可能烧掉没有保护功能

网友:
楼主不错,谢谢楼主分享,不过写的不清楚。希望在详细一些

网友:
简单有效  不过强迫症受不了

网友:
简单快捷,不过这样会不会引起烧设备

网友:
嗯 确实小问题 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技术不错,看好你 !

网友:
直接导通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这个是段线吗???还是芯片不良

网友:
嗯,可以飞线解决,,,这个修出来,要时间,所以飞最好了

网友:
你决定这样飞线安全

网友:
我一般现量供电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很多,都是改电路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