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E5V无法引导启动

楼主(2017-09-03):
  今天接到一台三星300E5V笔记本电脑。
  故障现象:开机三星LOGO闪2次

然后出英文提示

无法从U盘、光驱、硬盘引导启动计算机,BIOS还原设置、放电都试过,故障依旧。怀疑是BIOS程序问题。

于是用809H编程器重新刷写BIOS程序
BIOS三星300E5V BA41-02209A

网友:
不错的分享,不过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有遇到过bios不升级不能装win7系统的,没有遇见过你这种

网友:
这种问题遇到过,不过三星机器没见过这类问题,三星出BIOS问题还是比较少的,看来现在的BIOS容量大了出问题可能 就多了吧

网友:
BIOS程序带来的问题越来越离奇了

网友:
幸好刷BIOS后解决不然维修起来就太麻烦了。反正不能还原放电不行就刷BIOS。

网友A:
模式不对吧

网友:
无限神奇的BIOS。。。。。。。。。。。。 没事就先刷BIOS

网友:
真的比较少见哦……三星的……。如果下次遇到也试试看…………

网友:
遇到过两次 但不是你的问题!卡logo我的是硬盘!另一个是 显卡

网友:
不错的经验,要是我恐怕就一直死认是bios设置的问题去搞它,不会想到是主板上的问题

网友:
BIOS现在太神奇了

网友:
就是啊 这个BIOS容易坏

网友:
bios有时候太神奇了..........。。。。。

网友:
高手自在人间,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以后遇到了,就可以借鉴了,666,,,,,,,,

网友:
天下之大                无奇不有

网友:
这BIOS管的地方也太多了吧 看来以后修本要先刷bios

网友:
BIOS设置方面已经调试试验过了,无论怎样调试都不能引导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式不对吧
BIOS设置方面已经调试试验过了,无论怎样调试都不能引导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