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7400 usb无法识别

楼主(2017-09-03):
M7400 USB无法识别测试USB接口D- D+数据线短路 BGA芯片损坏
手上刚好有块M7600D也是USB无法识别还有个LJ2600DN接口板进虫的 BGA芯片是好的。有种想法把LJ2600BGA芯片移到M7600D上。(M7600DM7400接口板可以替换74改成2020
说干就干
传图太麻烦了 附件里有

M7400 USB无法识别.doc

网友A:
这种资源整合的方法值得学习了,7400和7600这个接口板现在也不便宜,上面那个BGA芯片想买价格都不低,救好一块赚一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资源整合的方法值得学习了,7400和7600这个接口板现在也不便宜,上面那个BGA芯片想买价格都不低,救好 ...

那个芯片淘宝全新120 想M7650DNF主板一片快300,LJ2400接口板只需要50 BGA芯片同一型号

网友:
型号一样就换呗。

网友B:
问题是换完能用吗。顺便126A雷击求助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换完能用吗。顺便126A雷击求助攻

能用啊 。 哈哈 不能用就白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