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型号ZIUS6/S7 LA-A321P 开机约5s 后自动掉电

楼主(2017-09-03):
我的是信号“PM_SLP_S5#”电压为1.2V 左右,开机约5s 后自动掉电,尝试刷这个BIOS 试试,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97141-1-1.html; 有经验的师傅。可以帮忙指点。另外SYSON信号为Low, 谢谢。

网友:
五秒掉电和程序应该没多大关系吧。你写的帖子太过于简单想帮助你也没办法。

网友:
你这个问题和BIOS程序没有太大关系,南桥发出s5,查一下是不是后面有短路

网友:
问题描述的确实太简单了,帮不上。。。。。

网友:
哈哈, 你这个同行蛮好玩的啊。。。。 我喜欢

网友A:
恭喜大家,这台机器搞定了.楼上有位师傅说的对,和BIOS 没有关系;请大家不要刷了。如果大家有搞不定的板子。来找我。一定尽心尽力。尽快解决。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恭喜大家,这台机器搞定了.楼上有位师傅说的对,和BIOS 没有关系;请大家不要刷了。如果大家有搞不定的板子 ...

你好!主板什么问题,我的现象和你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主板什么问题,我的现象和你的一样

我是加热CPU 好的。避免误导大家,我个人认为指示个例。供你参考。

网友C:
我有一个时不时的掉电,有时候要开机几次才亮机

网友:
你还是找个有经验得人现场帮忙测量吧

网友:
刷BIOS 修好 过几台,现在机器BIOS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主板什么问题,我的现象和你的一样

师傅,您的板子修好了,帮忙共享下。积累经验。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时不时的掉电,有时候要开机几次才亮机
师傅,你的板子修好了嘛?   你这个现象不太常见。可以一起讨论和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傅,你的板子修好了嘛?   你这个现象不太常见。可以一起讨论和研究。

我的也没有搞定,一直丢在哪里没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