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P43TD PRO REV1.03G电源保护

楼主(2017-09-04):
拔掉12V可以上电,不拔掉无法上电,触发开关绿线已经从5V变为0V,风扇不转,已经电源保护了。12V对地阻值438没有短路,求思路,12相供电,太多太多场管了

网友:
有可能是上管的d极和s极短路了哟,上cpu,再测一下12接口对地阻止,应该有惊喜

网友:
这个应该好查,CPU供电电路有短路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数CPU供电短路导致的,测量CPU供电上下管对地,ds级阻值

网友:
电源保护了修起来很容易的呀一般MO管子击穿。你万用表打蜂鸣档一表笔接地一个表笔接MOSG极看那个响了那个就是击穿了。

网友:
应该是上管击穿,导致12V直接和CPU供电相连接。慢慢打各个上管的G极对地阻值吧,总会找到不同。

网友:
一般都是场管的问题,拆吧,一个一个来。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场管击穿导致短路引起电源保护,用万用表蜂鸣一个个测场管,应该可以找出坏掉的那个管子

网友:
当年我也用过这主板,供电很多专管,看起来很养眼,可是要是修的话就坑爹了

网友:
短路 了吧

网友A:
把CPU拿掉  测CPU供电的场管  看看哪个击穿了  或者烧机也可以

网友:
这个打短路太好打了。方法嘛,论坛里有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CPU拿掉  测CPU供电的场管  看看哪个击穿了  或者烧机也可以

测到了12相所有的下管G极对地短路,把PWM芯片拆开了还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