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手工练习,重装A7上盖!

楼主(2017-09-04):
搬个5s套件,硬盘掉点严重还不算,还爆上盖了,上盖重装后成功亮机,达到练手目的,

总结:掉点是温度没达到就翘了,然后接线反复吹焊导致上盖胀气爆掉,上盖有明显鼓包裂痕,我用刀片配合低温拆下报废上盖,跟换一个拆机上盖后成功亮机!5s反而没有6代好搞,

网友A:
想问问楼主苹果的手机是不是要求特别高。

网友B:
5s有带胶的。6以后不大带胶了。4s更难搞,不过过时早就扔掉了。呵呵还是以后的手机好搞点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刚开始学的时候,那时什么都不懂搬了两台MINI,一点问题没有,现在有点基础了,维修的过程中出各种问题.楼主技术好,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问楼主苹果的手机是不是要求特别高。

手工要求比较高些,主要是集成度高,零部件精密,

网友C:
感觉5代的都不好搞,幸好现在不用搞了

网友:
楼主爆功已经很不错了,比起我真的是好太多了!!

网友:
牛啊。我刚开始学做CPU也是从A7开始的。第一次成功的喜悦倍儿爽

网友:
这种活其实说到底就是不断的练,不断的练,练到你接到这板子后,都没什么压力的,就像吃饭一样对自己有信心,那就行了。

网友:
牛啊。飞了这么多线。让我飞都没这个耐心了。5代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问楼主苹果的手机是不是要求特别高。

眼力要好。手不能抖。

网友:
引用 网友B:
5s有带胶的。6以后不大带胶了。4s更难搞,不过过时早就扔掉了。呵呵还是以后的手机好搞点

都带胶的硬盘。。其它芯片好多不带胶。。但硬盘都是带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问楼主苹果的手机是不是要求特别高。

有点。但也不是太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5代的都不好搞,幸好现在不用搞了

的确。。6代的要好搞多了。。。

网友:
不拆下层直接拆上盖还是需要水平的!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们要不忘上学时候的初衷

网友D(2018-12-20):
曾经搞好了几个CPU拆了又装,反而现在搞不亮了,上盖是最不好搞的,锡点大了容易短,小了又有些不易焊上。

网友:
                 这个要经常练习。

网友(2019-03-27):
引用 网友D:
曾经搞好了几个CPU拆了又装,反而现在搞不亮了,上盖是最不好搞的,锡点大了容易短,小了又有些不易焊上。: ...

现在回头看看,确实手工要多练,熟能生巧,没什么事情是做不好的,努力了会有好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