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B470E蓝屏0x00000124

楼主(2017-09-04):
联想笔记本B470E蓝屏 蓝代码0x00000124
安全模式正常

正常模式系统进入桌面图标时立即出现蓝屏124

安装原版系统过程中,检测安装设备时34%死机不动,或有时蓝屏124

安装多次,更换BIOS里的ACHI和兼容模式,不能解决

网友:
换cpu试试看 这机子u坏的多

网友:
嗯,换CPU和内存,还要查供电是否正常,是否稳定,是否有杂波。

网友:
这机器 可能是硬件上的问题       不一定是系统

网友:
把硬盘 内存排除下

网友:
CPU    内存  硬盘

网友:
会不会独显有问题?因为一进桌面就蓝。应该是调用独显时出问题,在安全模式和PE里,独显是没有驱动的。

网友:
这款能不能在BIOS里屏B独显示,或者改过的BIOS.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不兼容,换个其他型号的哦

网友A:
做内存测试时,大概6分钟后,当时CPU温度60-62度,就花屏,乱闪。
关机再开机,自检过开机图后花屏。
淘条内存试试机再说。

网友:
嗯,换CPU和内存,还要查供电是否正常,都试试吧,测一测

网友:
换个CPU试试这个机器CPU坏的很多

网友:
机器蓝屏的问题很多,这样要一样一样排除,硬盘、内存、CUP、和主板供电滤波不好以及显卡虚汗都会这样’

网友:
先刷BIOS看看 先排除联想机器BIOS坏的很多

网友:
换cpu试试看 这机子u坏的多哈局哈

网友:
进安全模式 把独显驱动卸载试试

网友:
上次我一台华硕的本本也出现这样的问题,系统装了,散热做了,BIOS刷了,还一样,没办法,让客户拿回去了。

网友:
不怎么不考虑主板方面的问题,肯定不是软件问题吧。试了那么多遍

网友:
最后解决了么?..................

网友:
查查CPU供电是否正常 这个机器的u供电也相对爱出问题

网友B:
昨天我也遇到一台G470  124蓝屏   最后确认是显卡问题   禁用独显   测试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昨天我也遇到一台G470  124蓝屏   最后确认是显卡问题   禁用独显   测试正常

你是在系统里禁用还是在主板上断开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系统里禁用还是在主板上断开电源?

系统

网友:
换cpu吧,这个机器铁皮管子爱坏,cpu也容易坏掉

网友:
这机器你得看看CPU或者CPU供电,这机器那一块最容易出毛病

网友:
主要看看硬盘,是不是坏道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内存测试时,大概6分钟后,当时CPU温度60-62度,就花屏,乱闪。
关机再开机,自检过开机图后花屏。
淘 ...

应该是  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  曾遇到过

网友:
不是硬件维修人员     所以你懂B470的故事

网友:
cpu 坏了  你换个cpu试试吧。。。。。。。。。。。。。。。。。。。。。。。。。。。。。。。。。。。。。。。。。。。。。。。

网友:
显卡看看   还有显卡的供电

网友:
独显有问题或者CPU有问题 换下试试吧

网友:
没法解决,测电压均正常,换CPU也无法解决,开机时间过长后,过了主板自检后还没到DOS,就已经黑白花屏了。休息休息

网友:
检查 铁壳 MOS管

网友:
该换的都换一次安装设备30%左右应该还没有到显卡最后才到显卡。应该是硬盘和内存的原因最大。

网友:
我这台也,出现,换双核CPU可以,用i5就蓝屏,应该是U问题

网友:
硬盘有问题吧,用mhdd扫下,不行再低格!

网友:
个人感觉内存和和显卡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花屏,          独显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没办法修,要找个行家接手修。请短信

网友:
这个报错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那位能帮忙修一下,
那位能帮忙修一下,
那位能帮忙修一下,

网友:
安全模式没问题的话,显卡的可能性要大点

网友:
看看待机电流多大,这个机是铁壳MOS管,容易坏

网友C:
进安全模式禁用或者卸载掉独显在试试
fengzrong
没用的,有时过主板自检就花屏,还没到window选择菜单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安全模式禁用或者卸载掉独显在试试
没用的,有时过主板自检就花屏,还没到window选择菜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