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b520e,开机显示无信号,10秒黑屏,

楼主(2017-09-04):
机子接到手上的时候被刷过bios,三个都刷过,在论坛下了几个发现都有不同的数据,现在没有下载分了,有没有原机备份的,希望发一个给我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下载的都不一样,淘宝买的也是,难怪网上说刷了好多都不行

网友:
为什么肯定是BIOS?换个思路,按不跑码缺电压查查

网友B:
那掉电没?没掉的话,先查一下高压板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吧,供电、开启、亮度调节电压等;我修过一台联想一体机就为高压板不良引起的,故障表现为不定时黑屏,但声音正常,最多能够撑2小时左右,有时呢,一开机就黑屏,换背光驱动芯片搞定!有时黑屏时背光开启电压还没有,直接换了一路3V电压供给(原电路有2种设计,我改用了未采用的一路)

网友C:
一般这种我都是外观法,没有BIOS的情况下,直接干显卡,反正我相信我做显卡的技术,就算不好也不会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般这种我都是外观法,没有BIOS的情况下,直接干显卡,反正我相信我做显卡的技术,就算不好也不会坏

这台机子是bios的问题,本来是小问题,被同行刷废了,原始资料找不到,跟显卡没关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台机子是bios的问题,本来是小问题,被同行刷废了,原始资料找不到,跟显卡没关系啊

哦,原先动过BIOS的话,我也是先刷回去的

网友:
BIOS 直接按照版号在论坛搜索就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下载的都不一样,淘宝买的也是,难怪网上说刷了好多都不行

不一样 有很多原因比如主板的版本 bios的版本 机器配置不同等都会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掉电没?没掉的话,先查一下高压板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吧,供电、开启、亮度调节电压等;我修过一台联想一 ...

现在刷了ec可以显示,但是主板不出cpu供电,是6131的ic,31脚电阻加到100k可以出cpu供电,开启电压有,芯片也是好的,没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