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3V R:2.0

楼主(2017-09-04):
昨天修了一块技嘉GA-B75M-D3V REV:2.0的主板,开机风扇转下就停反复重启不开机。客户说是正用着用着突然蓝屏,再开机就是这样了。去掉外设,插上诊断卡和小喇叭开机,跑码15  51伴有内存报警声。先刷下BIOS,居然能正常开机了。这BIOS也会在使用中突然坏导致蓝屏是什么原因?附上BIOS

GA-B75M-D3V REV2.0(解决51 15报错)bios.zip

网友:
现在的这种板子,只要电压正常 ,检测电阻没问题,刷BIOS能解决好多问题

网友:
这无法解释,我们能做的就是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

网友:
技嘉的主板bIOS
坏的还是很多的把,怎么坏就不得而知了。可能是芯片本身坏引起

网友:
老司机开车就是稳准狠

网友:
我收到一块技嘉h61也是这样,强制开机发现内存没有vddvtt电压,cpu也没电压

网友:
刷过很多。都可以

网友:
是BIOS的程序坏了

网友:
遇到过昨晚还能正常使用,关机什么的一切正常,早上起来直接卡LOG的,也是bios损坏.asus的h81...

网友:
技嘉的BIOS就是  想坏就坏  不分时间 不分地点  就是这么任性  没办法

网友(2017-10-30):
手上有台这片主板,跑码15-51,刷个试试看

网友:
和我的跑马一模一样啊  楼主的BIOS程序是双BIOS的吗

网友:
BIOS确实会导致蓝平,我以前也遇到过,刷了就好了

网友:
这款技嘉的Bios就是容易坏,程序容易坏,bios块也容易坏,真搞不懂。我修这款板子掉电直接先刷一下bios。一般都能好,这是通病

网友:
看了以上的贴子,我感觉这也应该是技嘉的通病吧

网友(2017-12-12):
刷了还是一样,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这款技嘉的Bios就是容易坏,程序容易坏,bios块也容易坏,真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