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 闪迪固态硬盘 用什么开卡工具 麻烦大神给说下

楼主(2017-09-04):
谁知道 闪迪固态硬盘 用什么开卡工具 麻烦大神给说下 还有就是608f 闪迪两颗粒的120g 固态的工具
固态硬盘
开卡工具

网友:
拆开看一下用的是什么型号的主控芯片。再找开卡工具

网友:
这个不好找 我听群里一个大神说 暂时无解

网友:
闪迪的好像难找吧,就像它的U盘一样

网友(2018-01-02):
闪迪不用想闪迪不用想闪迪不用想闪迪不用想

网友(2018-02-06):
主要看是什么主控,根据主控找开卡工具。就像u盘量产一样。

网友:
bios密码忘了怎么弄啊 进不去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