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2345输入法 卸载后总是自动安装怎么办 谁知道呀

楼主(2017-09-04):
2345输入法 卸载后总是自动安装怎么办 谁知道呀
输入法

网友: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没人回复?

网友:
没遇到这种问题, 。。。。。。。。。。。。。。。

网友:
。。。。方法太多了 你想听哪个?

网友:
找到2345的安装软件 卸载即可 要是不行就在自启动里关闭 2345输入法也没什么影响

网友:
方法是,找到跟2345相关的全部软件,都卸载了,重启,一般没事,如果留一个,比如好压,肯定还会给你装上2345输入法。

网友:
呵呵 来电简单的 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真心的不好,这样子,有点象蛮不讲理的

网友:
重装系统就好

网友:
难道是我的??????????????

网友:
你可以没有卸载完全,硬盘里备份有,可以用整理软件帮你处理的

网友:
现在到处是2345,总体来说还是可以用的啊,各种产品都是中间的等级,不好不坏。

网友:
我的也是,安装好系统全部是跟2345有关,可恨

网友:
2345的软件全部卸载应该就没了。2345比较流氓 都是捆绑安装

网友:
重新装系统,包你搞定2345,2345不是好东西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好,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兄弟,装个系统不就好聊,小问题让你搞成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