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ipad5换硬盘无限DFU

楼主(2017-09-04):
今天接了台ipad5 有id锁
换好了硬盘 链接iTunes恢复
恢复进度条走完 显示 已经恢复出厂设置
本以为搞定了 可是机器重启过程中又跳到了dfu模式
刷机过程中没有任何报错 用爱思刷也显刷机成功
但是没过几秒就自动进去dfu模式 有没有同行遇到过这种情况 快来帮帮忙 分析一下这是哪的问题
跟客户说第二天来取 今天弄了一天 实在没招了 看到了兄弟帮我分析分析 谢谢啦

网友A:
换个硬盘重新写个底层试试,怀疑底层没写好

网友B:
楼上正确,换硬盘。重写底层。在试试。

网友:
硬盘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个硬盘重新写个底层试试,怀疑底层没写好

硬盘换了 排除底层和硬盘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确,换硬盘。重写底层。在试试。

试了 换了硬盘也一样  底层自己写的 没问题的

网友:
别沉啊  有没有遇到过的 ?急急急

网友D:
换了硬盘,写了底层还这样,难道说CPU有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换了硬盘,写了底层还这样,难道说CPU有问题了?

感觉问题不大 因为刷机过程都正常 就是刷机完成重启的时候又跳到dfu模式

网友E:
查一下硬盘周边的供电。。。元件阻值。。。。。查清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问题不大 因为刷机过程都正常 就是刷机完成重启的时候又跳到dfu模式

硬盘供电这块,然后就是硬盘和CPU通讯也查查

网友:
PAD5挑硬盘。找个海力士的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换了 排除底层和硬盘问题了

找个海力士的盘试试。PAD5挑硬盘。不是所有盘都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问题不大 因为刷机过程都正常 就是刷机完成重启的时候又跳到dfu模式

应该不是外围的问题。如果是刷机直接报错了。没报 错应该这个些肯定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一下硬盘周边的供电。。。元件阻值。。。。。查清楚啊。。。

感觉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不知道坐等大神,看回复学习。。。。。。。。。。。。。。。。。。。。。

网友:
5的硬盘离USB控制近。看看是不是吹倒的。硬盘坏也会。暂存也会引起DFU

网友F:
IPAD5是神机,从来没有修好过,扩容或解锁最好用打磨的方法处理,硬盘离内存近,一不小心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IPAD5是神机,从来没有修好过,扩容或解锁最好用打磨的方法处理,硬盘离内存近,一不小心就废了。

没那么恐怖吧。我搞好多PAD5了。没你说的那么恐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IPAD5是神机,从来没有修好过,扩容或解锁最好用打磨的方法处理,硬盘离内存近,一不小心就废了。

没那么容易坏的,我之前搞了个解id硬胶,只要锡化了硬翘就可以了。

网友:
查了这么久 还是没有解决 硬盘换了别的牌子的也是一样 刷机过程没有任何报错 就是总循环DFU 模式 还有没有高手了 急啊

网友:
旁边的内存吹爆了吧?挨的很近的

网友:
100%还是硬盘问题  重新换个肯定好

网友:
把原来的硬盘换回去试试....确定不是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确,换硬盘。重写底层。在试试。

张老师你 这个维修专家很显眼啊。哈哈 平时逛逛论坛真的学到好东西啊。